请说明一下什么时候用分割底层来减少干扰,什么时候用地层分区来减少干扰。

楼主(2023-03-13):
请说明一下什么时候用分割底层来减少干扰,什么时候用地层分区来减少干扰。

网友:
    数模混合电路经常要这么做

网友:
    地层分割,主要是为了提高扰源和被干扰体之间的隔离度,如数模之间的隔离。

网友:
    分割也会带来诸如跨分割等信号完整性问题,利用ansoft的SIwave可以方便的检查任意点之间的隔离度。

网友:
    提高隔离度,还有很多办法,分层、去耦、单点连接、都是办法,具体应用的效果可以用软件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