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做的板子,把 2104 的 44 脚(EINT1)接地

楼主(2023-03-13):
我自己做的板子,把 2104 的 44 脚(EINT1)接地,再利用 LPC210XISP 软件通过串口 0 往芯片里写程序,为何按了复位键以后连芯片的 ID 都不能读到

网友:
确保你的芯片在工作。一般可以查看芯片的几个电源是否都正确,查看晶体是否有波形, 最好还可以看看各电源的纹波是否严重

网友:
确保电平转换芯片的正确工作,以及各输入输出的正确.这个方向最容易弄反.

网友:
查看复位端的电平是否正确,复位按健正常.
确保 44 脚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