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这个电路的传递函数具体怎么计算呢?有知道的大佬分享下,谢谢!

楼主(2023-03-13):
大佬们这个电路的传递函数具体怎么计算呢?有知道的大佬分享下,谢谢!

网友:
你这是想要算A1点电压吗?

网友:
求A1点电压,就是电路的电容电阻的取值有什么讲究!

网友(2023-06-07):
你这是正反馈?按照运放的方法计算就可以了,虚短虚断,最好的话吧建议用负反馈放大,稳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