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mith圆图阻抗匹配计算软件V2.0教程

楼主(2023-03-13):
求Smith圆图阻抗匹配计算软件V2.0教程,谢谢了!

网友:
史密斯圆图红色的,以水平线为圆心的圆代表等电阻线,
在该圆上任意一点的电阻都相等,也就是在该圆上实部都相等;

红色的向上或者向下的圆弧表示等阻抗线,在该圆上任意一点的阻抗相等,
也就是该圆上虚部都相等;

蓝色的以水平线为圆心的圆代表等电导线,在该圆上任意一点的电导都相等;

蓝色的向上或者向下的圆弧表示等电纳线,在该圆上任意一点的电纳相等;

圆中间水平线是纯阻抗线,如果有点落在该直线上,表示的是纯电阻,
线上的标注均为电阻值(已做归一化处理);上面的英文
resistance component (r/zo), or conductance component (g/yo)
电阻(r/zo)或者电导(g/yo)

网友:
水平线上方是感抗线,下方是容抗线;落在线上方的点,用电路表示,
就是一个电阻串联一个电感(b点),落在线下方的点,是一个电阻串联一个电容(c点);

最内的第一个大圆,也就是用红色、蓝色标有1.0、0.9等数值的地方,
表示的是阻抗或者导纳的数值。例如水平线上方,用红色标有0.2的地方,
表示阻抗是50*0.2j=10j,上面的英文inductive reactance component (+jx/zo), or capacitive susceptance (+***/yo)
感抗 (+jx/zo)或者是容性电纳(+***/yo)capacitive reactance component (-jx/zo), or inductive susceptance (-*** yo)
容抗 (+jx/zo)或者是感性电纳(+***/yo)

网友:
输出匹配好的电路

网友(2024-08-01):
为啥撒发发电饭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