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51串口初始化和lcd1206初始化调用时lcd初始化不执行的问题

楼主(2023-03-13):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it rw=P1^1;
***it dula=P2^6;
#define DATA P0
void send(u8 cmk)
        SBUF=cmk;
        ti=0;
}
void delay(u16 xms)
        u16 x,y;
        for(y=122;y>=0;y--);
void led_clear()
        wela=1;
        wela=0;
        dula=1;
  dula=0;
}
void comm_int1()
        TMOD=0x20;
        PCON=0x00;
        TL1=0xfd;
        ES=1;
        send('2');

{
        rw=0;
        delay(5);

        e=0;

{
        rw=0;
        delay(5);
        delay(5);
}
void lcd_int(void)
        lcd_cmd(0x02);
        lcd_cmd(0x0c);
        lcd_cmd(0x01);//clear the screen
}

{

        while(1)
    lcd_cmd(0x80);

}
void conn_interrupt() interrupt 4
        if(RI)
                RI=0;
                P1=u_buff;
        }
}

网友:
找例程对比一下吧

网友:
如果有硬件先把硬件确定一下是否正常工作,如果是模拟那么有大把的程序可以借鉴,先不要着急自己做程序

网友:
LCD1602是一款(字符型液晶),5*7表示的是7行,5列。

网友:
程序的语句怎么都少花括号啊!是源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