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电路计算问题

楼主(2023-03-13):
如图所示运算放大电路,SW1为IO口控制信号,VREF电源电压为2.495V,请问FB1处电压范围为多少,如何计算的?麻烦各位大神了

网友:
    交流信号叠加了一个直流偏置,放大倍数11K,是一个反向放大器

网友:
    GND1与GND,不同的参考地点,没法计算。

网友:
    没有隔离,为嘛两个GND。
    且认为你这两个GND通过电阻/磁珠连在一起了。你说的输出电压也与你的SW1的频率,以及运放的供电电压有关。。。

网友:
    GND和GND1是通过0.1R电阻连在一起的,SW1是IO口控制的,默认是高,需要的时候改为低。运放的供电是12V

网友:
    这是一个反向积分电路,理论计算还真不好算,从电路上看应该是PWM调速用的,建议还是根据实际测量值调整电路参数

网友:
    :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