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接入PCB中的电平大都是经过虑除交流的,那么如前所述电容通过的是什么呢?

楼主(2023-03-13):
电容跨接两个不同的电源铜箔分区用作高频信号的回流路径,众所周知电容隔直流通交流,频率越高电流越流畅,我的疑惑是现今接入PCB中的电平大都是经过虑除交流的,那么如前所述电容通过的是什么呢?"交流的信号"吗?

网友:
这个问题很有点玄妙,没见过很服人的解释。对于交流,理想的是,电源和地“短路”,然而实际上其间的阻抗不可能真的是0 。你说的电容,容量不能太大,以体现出“低频一点接地,搞频多点接地”这一原则

网友:
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2个各自带有电源的部件连接后,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干扰,用个瓷片电容跨在2个电源间,干扰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