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原廠skill指令找 artwork 是否已經有建"出圖層面"出現BUG??

楼主(2023-03-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确实是这样 谢谢大佬提醒

网友A(2023-04-18):
    没看懂,初学skill,不理解->?和->??的用法,搜到了这个,求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初学skill,不理解->?和->??的用法,搜到了这个,求指教

    一个元素(dbid)一般都有很多属性。
    属性分为属性名和属性的值。用pro和value表示的话,大概是这样的格式(pro1 value1 pro2 value2 ...)

    ->? 可以获取所有属性名,(pro1 pro2 ...)
    ->?? 可以获取所有属性名和属性值。(pro1 value1 pro2 value2 ...)

    比如,这是一个shape的属性
    (prop nil priority nil autoObject nil autoKeepoutType nil dynamicGroup nil taper nil shapeAuto nil region nil bBox ((7900.0 9418.0) (7957.0 9453.0)) readOnly t voids nil net dbid:000001A1BA303A28 segments (dbid:000001A1BCC1C690 dbid:000001A1BCC1C6E0 dbid:000001A1BCC1C730 dbid:000001A1BCC1C780) nSegs 4 fillet nil fill t connect (dbid:000001A1BB41FC00 dbid:000001A1BB416560 dbid:000001A1BB461448) cavity nil branch dbid:000001A1BA7DA528 fillOOD nil shapeBoundary dbid:000001A1BC7604F8 shapeIsBoundary nil isRect nil layer "ETCH/TOP" symbolEtch nil parent dbid:000001A1BA7DA528 isHole nil parentGroups (dbid:000001A1BC760588) objType "shape")

    用->? 只能获取到属性名,获取不到属性值。(显示顺序可能是随机的,请忽略)
    (parentGroups symbolEtch branch cavity connect isRect isHole fill fillet nSegs objType parent net segments voids readOnly bBox layer region shapeBoundary shapeAuto taper shapeIsBoundary dynamicGroup autoKeepoutType autoObject fillOOD priority pro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个元素(dbid)一般都有很多属性。
    属性分为属性名和属性的值。用pro和value表示的话,大概是这样的格 ...

    非常感谢,很有帮助。还想请问下顺序为啥是随机的呢,那我想获取其中某一个属性,我怎么知道他出现在第几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物件" -> "物件的細部屬性資料."  -> "物件的再細部屬性資料."

    舉例, 如某人寫一個非 GND NET 的VIA. ...

    非常感谢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很有帮助。还想请问下顺序为啥是随机的呢,那我想获取其中某一个属性,我怎么知道他出现在第几 ...

    ->后面接指定属性名就行
    比如p->lay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接指定属性名就行
    比如p->layer

    👍谢谢耐心指导

网友(2023-11-03):
    跟VB是不是区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