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entor快速打开和关闭drc的方法

楼主(2023-03-13):
有没有大神有打开和关闭drc的vbs脚本,每次都要在editorcontrol里控制,感觉太麻烦了,求~

网友:
1 打开桌面的AD软件。2 点击“DXP”。3 点击“Preferences”。4 点击“PCB Editor”。5 点击“General”。6 打√或者取消“Online DRC”选项,即可实现打开或者关闭在线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