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板子用allegro画,22层卡的不行,怎么办

楼主(2023-03-14):
    如题,电脑需要怎么样的配置,怎么破这么卡,高手支招

网友:
    CPU用好一點,時脈高一點,越多核心也有幫助,DRAM也是越多越好。

网友:
    一般来说,卡是显卡的问题有条件可以换个显卡。
如果是画电源和地卡,给电源和地加一个属性。在edit property 下 找到Ratsnest_Schedule 下选择power and GND。
    如果挪动器件比较卡,可以暂时断开器件库的连接路径,以及关上DRC,看看能不能快点。
    如果是走线卡,我记得在CMGR里面对信号有个TRUE的属性,加上就不会太卡了,但是在哪里加的,我刚刚看了一下,没找到,好像
有点忘记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