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篇 -- 反激式开关电源

楼主(2023-03-14):
电源篇 – 反激式开关电源

感谢阅读本文,在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将陆续分享项目实战经验。从电源、单片机、晶体管、驱动电路、显示电路、有线通讯、无线通信、传感器、原理图设计、PCB设计、软件设计、上位机等,给新手综合学习的平台,给老司机交流的平台。所有文章来源于项目实战,属于原创。

一、工作原理

反激变换器的基本电路图如上图。

工作原理如下:当Q1导通时,整流二极管D1、D2反向截止,输出电容给负载供电。T1相当于一个纯电感,流过Np的电流线性上升,达到峰值Ip。当Q1关断时,所有绕组电压反向,此反激电压使输出二极管D1、D2进入导通状态,同时初级存储的能量1/2LIp2传送到次级,提供负载电流,同时给输出电容充电。

反激变换器的主要优点是不需要输出滤波电感,因为反激变压器有着变压器与电感的双重功能,在输出功率为5至150W的低成本隔离电源中应用非常广泛。

二、项目实战

1、器件选型

品牌很多,像PI、TI、MPS等,可以上立创商城查找。

本次项目实战以国产SM7022为例进行讲解,其它型号设计方法大同小异。

2、原理图设计

设计说明:

①、输入部分参考典型设计,增加保险丝、压敏电阻、NTC、共模电感等;

②、变压器是反激式开关电源的核心,设计时需要注意,你不是在设计一个变压器,而是有着多绕组的扼流圈,初级与次级的安匝比守恒,具体设计方法请参考开源项目变压器设计文档;

③、输出反馈有原边反馈与光耦反馈,原边反馈成本更低,但响应速度、精度等没有光耦反馈好,本设计采用的是光耦反馈;

④、更多设计说明请参考datasheet。

3、PCB设计

设计说明:

①、注意爬电距离,高低压部分开槽处理;

②、布局时,开关环路尽量小,降低EMC,提高电源稳定性,降低纹波等;

③、反馈环路避免受到功率部分的干扰;

三、小结

反激式开关电源是低功率低成本常用的隔离电源,需要我们深入的理解基本电路原理,设计时才能得心应手。

反激式开关电源涉及的知识点很多,本文只是简要的介绍了下,仅仅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日后设计过程中,需要不断的总结经验,沟通交流,以达到真正的理解,灵活运用。

网友:
反激式开关电源的变压器相当于一个储能电感,其存储能量的大小直接影响开关电源的输出功率。

网友:
反激式开关电源的设计实际上是功率电感的设计。步骤分为:计算一次侧电感量Lp、选择磁芯、计算气隙宽度δ、计算一次绕组匝数Np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