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滤波器的设计

楼主(2023-03-14):
  该设计时怎么实现低通滤波器的。R14和R17连在一根线上,然后再加电容到地,不应该每个电阻配一个电容到地吗,组成RC滤波。另外中间加电感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公用一个电容吧,从输入和输出方向看,相当于2个RC低通。

网友:
这好像是个带通滤波器,不想是低通,低通应该是像你说的那样

网友:
首先可以先看成π型lc+电容的复合型滤波电路,个人认为至于说只是低通太武断了。

网友:
注释为Reserved LPF,指的就是取掉L2、L3位置的电感后,形成T形RC L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