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设计的同步时钟问题?

楼主(2023-03-14):
FPGA设计的同步时钟问题?! H$ }& j4 [6 Q4 l/ X

网友:
当两个时钟间的相位是固定关系的,则可以称这两个时钟为同步时钟(synchronous clock)。

网友:
有一种情况,经过一个PLL产生相位不同,但相位固定的两个时钟,他们依旧是同步时钟。

网友:
如果是两个晶振产生的时钟,因为两个晶振在上电时相位差是随机的,而且不同晶振时钟漂移抖动也不一样,所以相位是不固定的。

网友:
当无法判断两个时钟间的相位关系时,则可以称这两个时钟为异步时钟(asynchronous clo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