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手机板的充电器的输入端加电容能解决吗?

楼主(2023-03-14):
公司新做了一款手机,在做3C认证时有一项辐射指标没过,频率为50-60M,超过了5dB,应该是充电器引起的,就加了几个电容,其它的没有,电容有1uF,100uF的。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不改充电器只更改手机电路)。在手机板的充电器的输入端加电容能解决吗?

网友:
电容大的加大,小的改小,串个BIT,不过是电池导致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网友:
你将变频电感的外壳进行对地短接和屏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