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程序的软件延时部分相同,但两个程序使 LED 的闪烁间隔时间不同,不知是何原因

楼主(2023-03-14):
请教 ARM2104 配套《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上第一个实验的问题. 在 ADS1.2 中编译以下程序后进入 AXD 进行调试成功.
程序稍加修改,使 LED1..LED4 同时闪烁,在 ADS1.2 中编译以下程序进入 AXD 调试成功.
问题:两个程序的软件延时部分相同,但两个程序使 LED 的闪烁间隔时间不同,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
可以先使用 ISP 将芯片 FLASH 擦除试试,可能是 FLASH 程序设置 PLL 的缘故。

网友:
led控制卡的问题,现在非同步控制卡为了省钱,选择的时钟晶片精度不是很高,所以每块卡走起来时钟偏差会很大,而且一块卡走几天时间也会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