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出电压进行分压后测得的电压纹波和实际输出电压的纹波什么关系

楼主(2023-03-14):
如题,假如电源的输出电压为3000V,电阻分压得到250V,测得其纹波为1.5V,那么实际3000V的纹波电压是不是按照比例,1.5乘以12,是18V呢

网友:
不考虑误差,想想应该是的

网友:
原理上是这样的。
一般是等比例关系。

网友:
你的分压电阻是多少,用的什么测试的,这么高的电压,一般的示波器探头的阻抗也就10M可能与你并的电阻有分压关系,你的计算在里面

网友:
你的思路一点问题没有
一般是等比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