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的两个问题?

楼主(2023-03-14):
1.《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上说 32 字节的向量表的累加和必须为 0 才可脱机运行, 是否需要每次修改程序后修改第六个保留向量的值(因为地址有改变).
2.《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上说用 ldr pc, resetaddr 指令代替 b 指令可全空间跳
转,但是我看指令说明 ldr 指令的地址只能是当前地址的+-4k 呀!

网友:
1.不用修改.
2.请看书.

网友:
LED显示屏闪烁原因主要有以下5点:
1.驱动加载程序不对。
2.电脑和屏之间网线太长,导致信号太差。或者网线故障,比如网线水晶头接触不良等。
3.发送卡或控制卡坏,查看控制卡上的小灯是否亮着,要是不亮就坏了。
4.电源与控制卡之间的连接线是否短路。
5.电源输出电压电流不稳定,带控制卡的电源带了太多的单元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