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买的“无线发射接收模块”但是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2023-03-14):
如图;
右侧是发射模块 ,有3个脚,  ATAD,VCC,GND
左侧是接受模块  VCC,2个DATA,GND

网友:
找到说明书,看一看参数,但是要有说明哪些针脚具体是怎么用的

网友:
按照我的理解 发射模块的 ATAD 可以输入高低电平信号,然后接受模块的输出就会有反应。
我做了实验,确实是这样,(我是用一个二极管把接收模块的一个data脚与GND连接到一块)
当ATAD有高电平时,等就会亮,
但是感觉不是很稳定的样子,我没有发射信号,LED有事也会亮。

网友:
玩,做实验,配合arduino

网友(2023-04-17):
按操作使用说明书来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