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2封装的焊盘大小为什么会有多种尺寸

楼主(2023-03-14):
附件图片中是AD在线库 一个0402 电阻的封装,想问一下同样的0402封装为什么会有三种不同尺寸,这三个大 中 小尺寸有什么spec标准么?用途分别是什么呢?

网友:
    一个是inch,另一个是mm

网友A:
    IPC7351B中把电路板分为三个密度等级-A , B , C。 不同等级焊盘的补偿值不一样。C级密度最大,对应的焊盘补偿是最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C7351B中把电路板分为三个密度等级-A , B , C。 不同等级焊盘的补偿值不一样。C级密度最大,对应的焊盘补 ...

    原来如此,受教了,多谢!

网友(2023-05-26):
    什么什么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