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allegro输出ODB++提示找不到brd2odb.log的问题

楼主(2023-03-14):
大神,求指导啊,输出ODB++提示找不到brd2odb.log怎么回事啊,好像也没有生成压缩包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同问。

网友(2023-06-08):
    麻了,到处都找不到原因,是不是ALLEGRO版本过低的原因?我用的16.6.或者是文件保存路径问题嘛?有没有大神路过的?

网友A(2024-03-09):
    我也遇到这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24-04-23):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咋解决了

网友B:
    刚刚解决了,安装插件:ODB++_Inside_Cadence_Allegro_114_Windows_64_SA_Setup

网友(2024-06-13):
引用 网友B:
刚刚解决了,安装插件:ODB++_Inside_Cadence_Allegro_114_Windows_64_SA_Setup

请问,哪里可以下载这个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