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版本时提示mirrored_layers,无法完成

楼主(2023-03-14):
一个电脑上的17.4是用的S028版本,其它电脑上的17.4是S018版本,然后就打不开。
准备降成17.2版本的试试,就有如下的提示。
应该是有元件有mirrored_layers属性,这个要怎么解决?
希望有大神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可能是创建了HighSpeed Via Structure,而且做了Mirror Geometry的动作,把它们Disband掉

网友(2023-05-29):
    把有mirrored_layers屬性的再翻一次

网友(2025-02-18):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创建了HighSpeed Via Structure,而且做了Mirror Geometry的动作,把它们Disband掉

    可能是创建了HighSpeed Via Structure,而且做了Mirror Geometry的动作,把它们Disband掉
    这个步骤能不能截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