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用模块后奇怪的drc怎么消除

楼主(2023-03-15):
    1.复用后,精度报错,原始设计间距4mil,复用后提示间距只有3.99mil,报错?
2.差分对内gap是3.9mil,会出现这种奇怪的错误,例如line to line 12mil实际只有3.9mil ,经过区域规则的时候也会报错,例图区域要最小间距5mil,实际只有3.9mil,最小线间距小于规则值,但是差分信号已经设置了min line space 3.9mil?

网友A:
    设计文件的精度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文件的精度不一致

    我看了是同一个文件,只是导入了新的图纸,第二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按道理差分信号本身间距的优先级应该是最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