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表层和信号层都需要铺铜吗

楼主(2023-03-15):
多层板表层和信号层都需要铺铜吗?是铺铜好还是不铺铜好,FPGA开发平台的

网友:
看你需求啊,空地比较大就铺。器件都很密就铺不铺都一样了

网友:
大面积最好铺铜,避免制版的时候厚度不一样出现翘班情况.

网友:
    比较空的地方铺上,线路和器件多的地方不铺

网友:
    一般铺地层减少干扰,但得看什么电路。不同情况方法不一样

网友:
    thieving via 直接框选全板

网友:
    最重要是考虑残铜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