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靠太近时能为啥不报错呢?求解~

楼主(2023-03-15):
请教一下,我在布局时,在哪里设置可以让器件靠太近时能及时报错呢?按道理应该会有图04中的小圈报错的啊,规则管理器里我也设置了相应的规则啊~~,高手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A:
    这里只是设置了规则模板,还要到下面的Design中去分配约束,跟线宽、间距规则的设置方法是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只是设置了规则模板,还要到下面的Design中去分配约束,跟线宽、间距规则的设置方法是类似的

万能的版主,能说详细一点吗?最近项目进度有点紧,没有时间研究这个这个设置~~,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只是设置了规则模板,还要到下面的Design中去分配约束,跟线宽、间距规则的设置方法是类似的

谢谢版主,应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