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EXP430F5529LP LaunchPad这块板子做DSB18B20温度监测

楼主(2023-03-15):
用的MSP-EXP430F5529LP LaunchPad这块板子做DSB18B20温度监测和红外解码两个实验,用P1.0引脚一切正常,用其他引脚则都出不来效果,只是换了个引脚其他部分代码均没变,好奇怪,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有知道的小伙伴可以解答一下吗

网友:
是不是代码里面使用外部引脚中断了,看一下相关代码有没有修改

网友:
外部中断了,把相关代码改了

网友:
两个实验都有用到对一个引脚的高低电平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