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ence导出网表失败

楼主(2023-03-15):
警告如图所示,改过管脚的type,改过ERC,都是没有用,只要导出网表就失败求解

网友:
把所有的器件封装中电源地管脚改成power属性,其他信号改成passive,记住passive属性的管脚不能重名,power属性的管脚可以重名,也就电源地管脚设置成power属性的,其他的不要设置。

网友:
再检查一下你原理图中用的电源地图标,属性中是否是正确的电源和地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