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电感的器件选型

楼主(2023-03-15):
电容
1、选型依据
容值:电容值;
电容类型:陶瓷电容,铝电解电容,钽电解电容等;
寄生参数:ESR,影响滤波效果;
封装:插件封装,贴片封装;
价格:影响产品成本;
尺寸:影响结构;
精度:陶瓷电容受温度影响较大,电解电容变化小些。

2、选型方法
①、优先考虑容值。 电容是储能器件,容值越大,瞬间可以提供更多的能量。负载瞬间电流越大,容值选择越大,如果容值偏小,瞬间无法提供足够大的电流,电压将被下拉,产生纹波,影响其它电路。 另外,由于寄生参数的存在,存在频率响应,电容不是越大越好,合适最佳。 比如集成电路内部主要是开关电路,频率较高,一般选用0.1uF的;
②、容值确定后,选择电容的类型。 一般小于10uF的,优先选择陶瓷电容,超过10uF,小于几百uF的,可以选择铝电解与钽电解电容, 超过几百uF的,一般选择铝电解电容;
③、再选择封装,封装选择需要考虑耐压、寿命、结构、加工、成本等,比如铝电解电容,插件的比较便宜,贴片的好加工;
④、耐压方面,陶瓷电容耐压较好,钽电解电容耐压较差,钽电解电容的耐压值最好大于电路电压的2倍左右;
⑤、寿命方面,铝电解电容较差,内部电解质受温度影响较大,设计时,不要靠近热源;
⑥、其它方面,钽电解电容价格较高,但封装小,滤波效果好;铝电解电容价格便宜,滤波效果稍差,一般与陶瓷电容并联,减小ESR,提升滤波效果。

3、选型实例
以STC15实战项目MP2451电源图说明:
①、C24,MP2451输入滤波电容,容值尽量大些,输入电压为5-28V,此处选择了22uF/35V的铝电解电容,满足要求;
②、C22与C23并联,提升滤波效果。

二、电感
1、选型依据
感值:电感值;
电感类型:功率电感,普通电感,共模电感等;
电感参数;DCR,饱和电流,温升电流;
封装:插件封装,贴片封装(常用);
尺寸:影响结构。
2、选型方法
①、优先选择电感类型:信号滤波,一般选用0603,0402等常用的贴片封装;功率电路,一般选择功率电感,功率电感屏蔽型的EMC效果更好,但价格稍贵;
②、选择感值。滤波使用的,根据信号频率计算;功率电感,一般根据电源IC手册推荐的即可,影响纹波,负载动态响应等;
③、根据DCR,饱和电流,温升电流选择合适的尺寸,一般来说,尺寸越大,参数越好,但是价格越贵,同时,结构也会受到限制;
④、DCR越小越好,根据功率的I²R,DCR越大,发热越大,电源功率转换效率越低;
⑤、饱和电流必须大于电感流过的最大电流,如果电感饱和了,感值将急剧减小,失去储能的作用,相当于一根导线,损坏电路;
⑥、温升电流越大越好,发热越小。

网友:
模电中最基本的元器件就是电感、电阻、电容了,他们可以组成形形色色的电路,用于各种场合,不同的作用使得他们的叫法也不一样

网友:
很多大公司对应届生的基本功非常的看重,之前面试某家公司时,面试官会问你基尔霍夫定律、戴维南定理

网友:
灌电流就是流入单片机的电流,其次钳制的高电平电位会不同,这里电阻的作用就是限流、分压。

网友(2025-06-25):
    陶瓷电容受温度影响大的一般是II类介质(X7R、X5R)温漂比较大,随温度变化容量变化比较大,I类介质C0G(NP0)温漂很小,但是能达到的容值范围比较小,国瓷电容(GUOCI)有推出特殊介电材料的陶瓷贴片电容器,温漂和直流偏压的容量变化都比X7R小,但是能达到比C0G(NP0)更大的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