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直流电机PWM调速控制系统设计

楼主(2023-03-15):
基于单片机的直流电机PWM调速控制系统设计

利用MCS-51系列单片机控制PWM信号从而实现对直流电机转速进行控制的方法。本文中采用了专门的芯片组成了PWM信号的发生系统,并且对PWM信号的原理、产生方法以及如何通过软件编程对PWM信号占空比进行调节,从而控制其输入信号波形等均作了详细的阐述。另外,本系统中使用了测速发电机对直流电机的转速进行测量,经过滤波电路后,将测量值送到A/D转换器,并且最终作为反馈值输入到单片机进行PI运算,从而实现了对直流电机速度的控制。在软件方面,文章中详细介绍了PI运算程序,初始化程序等的编写思路和具体的程序实现。

网友:
直流电机调速原理 可以通过改变电压来控制电机速度。 例如使用12V直流电机时候,给12V的电就满速转,给5V的电就是5/12的速度转 只要单片机输出占空比可调的方波

网友:
PWM(脉冲宽度调制)是一种常用的控制电机转速的方式,它通过调节脉冲的宽度来控制电机的速度和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