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3485接收数据异常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23-03-15):
做了个DTU,尝试把现场设备的485数据给传到服务器,用的芯片是SP3485。厂内测试正常,拿到现场接到现成设备的总线上,只能接收现场PLC发出的数据,接收不到从机给PLC回复的数据;板子上一共有3个RS485接收端口,其中一个口能正常接收,有两个口接收不到,电路是一样的。
原理图如下,120欧电阻没接了。
请有相同经验的帮忙分析分析,如何处理?

网友:
    可以那电脑监测一下,或者用电脑模拟发一下试试

网友:
    上示波器看看,如果场内测试OK,需要排查硬件上是否有异常

网友:
    几个设备共地测试。

网友:
    如果其中一个口能正常接收,有两个口接收不到,信号不可能在同时段接受信号,需要对反馈出的信息进行有效管理,要不然会在接受过程中信号打架,结果就无法看到正常信号.

网友:
    看一下对面用的485的供电电压是几V的,两边的电压不一致,会导致A,B线上的电平不一样,就会存在你说的接收不到的情况。说白了就是驱动能力不足,减小R14和R15的阻值就可以了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对接通信的参考电平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