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路和异步电路

楼主(2023-03-15):
注意,同步时钟和异步时钟进行区别

网友:
异步时序电路:
a)电路核心逻辑用组合电路实现;
b)异步时序电路的最大缺点是容易产生毛刺;
c)不利于器件移植;
d)不利于静态时序分析(STA)、验证设计时序性能。

网友:
同步时序电路:1.电路核心逻辑是用各种触发器实现;2.电路主要信号、输出信号等都是在某个时钟沿驱动触发器产生的;3.同步时序电路可以很好的避免毛刺;4.利于器件移植;5.利于静态时序分析(STA)、验证设计时序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