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中如何解决高速布线与EMI的冲突?

楼主(2023-03-15):
PCB设计中如何解决高速布线与EMI的冲突?. T& l# i, v: ]; ]

网友:
因EMI所加的电阻电容或ferrite bead, 不能造成信号的一些电气特性不符合规范。

网友:
最好先用安排走线和PCB叠层的技巧来解决或减少EMI的问题, 如高速信号走内层。

网友:
用电阻电容或ferrite bead的方式, 以降低对信号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