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2119 的 can 的通讯问题,就是 2119 的波特率的设置与 SJA1000 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3-03-15):
关于 2119 的 can 的通讯问题,就是 2119 的波特率的设置与 SJA1000 有什么不同

网友:
基本上一致,将 ARM7 的 Fvpb 与 SJA1000 的晶振对比:
BRP,SJW,TSEG1,TSEG2 均是同样的设置方法,需要计算,可参照 SJA1000 中位定时参数的计算方法.

网友:
ARM7芯片LPC2119进行中心控制,该芯片共有64个引脚,内置128 KB的Flash存储器,16 KB的RAM,2个CAN通道,每个总线的数据波特率可达l M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