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变压器初级与次级,同名端与异名端问题?

楼主(2023-03-15):
请教一下,同样差不多的电路。为什么有些推挽变压器初级与次级是同名端,而有些又是异名端?实在搞不清楚。
功能有什么差别吗?

网友:
电路,次级仅仅是整流用,所以初级与次级之间,完全不需要考虑同名端或异名端的问题。

网友:
有些变压器的初级与次级需要考虑同名端和异名端,是因为电路(反馈或者非对称波形输出)有相位要求的缘故。

网友:
电路中的初级两组绕组,因处于并联/串联关系,两绕组之间才需要考虑同名端问题。

网友:
桥式整流不需要分同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