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通滤波器接负载

楼主(2023-03-15):
设计了一个带通滤波器,可以将一个100hz的方波滤成300 500 700 900hz的正弦波,可是接了1欧姆的负载后,频率就几乎稳定在300hz左右不变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图在后面。
请教大神啊!!!

网友:
能在电路与负载间加个缓冲级吗?

网友:
想知道为什么加了负载后波形和频率会变!

网友(2023-04-20):
这就是PA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