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187: not an lvalue不知道咋改,很急,求解

楼主(2023-03-15):
电子琴2.C(163): error C187: not an lvalue
主程序第一行,不明白为什么会错,咋改,很急,求解

#include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t beep  = P1^5;           //蜂鸣器定义

***it K1=P3^2;//音乐播放按键
uchar flag_en = 0;           //开始放歌
uchar flag_i = 0;

uchar num=0;//初始化num,用于控制数1码管显示的字符

//数码管段选定义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code smg_du[]={0x28,0xee,0x34,0xa4,0xe2,0xa1,0x21,0xec,0x20,0xa0,
//                                           A        B         C          D           E   F        不显示
                                           0x60,0x23,0x39,0x26,0x31,0x71,0xbf};         //断码

uchar m,n;
uchar code T[49][2]={{0,0},
{0xF8,0x8B},{0xF8,0xF2},{0xF9,0x5B},{0xF9,0xB7},{0xFA,0x14},{0xFA,0x66},{0xFA,0xB9},{0xFB,0x03},
{0xFB,0x4A},{0xFB,0x8F},{0xFB,0xCF},{0xFC,0x0B},{0xFC,0x43},{0xFC,0x78},{0xFC,0xAB},{0xFC,0xDB},
{0xFD,0x08},{0xFD,0x33},{0xFD,0x5B},{0xFD,0x81},{0xFD,0xA5},{0xFD,0xC7},{0xFD,0xE7},{0xFE,0x05},
{0xFE,0x21},{0xFE,0x3C},{0xFE,0x55},{0xFE,0x6D},{0xFE,0x84},{0xFE,0x99},{0xFE,0xAD},{0xFE,0xC0},
{0xFE,0x02},{0xFE,0xE3},{0xFE,0xF3},{0xFF,0x02},{0xFF,0x10},{0xFF,0x1D},{0xFF,0x2A},{0xFF,0x36},
{0xFF,0x42},{0xFF,0x4C},{0xFF,0x56},{0xFF,0x60},{0xFF,0x69},{0xFF,0x71},{0xFF,0x79},{0xFF,0x81}
};
uchar code music1[][2]={{0,4},           //两只蝴蝶
{23,4},{21,4},{23,16},{23,4},{21,4},{23,4},{21,4},{19,16},{16,4},{19,4},{21,8},{21,4},{23,4},{21,4},{19,4},{16,4},{19,4},{14,24},
{23,4},{21,4},{23,16},{23,4},{21,4},{23,4},{21,4},{19,24},{16,4},{19,4},{21,8},{21,4},{23,4},{21,4},{19,4},{16,4},{19,4},{21,24},

{23,4},{21,4},{23,16},{23,4},{21,4},{23,4},{21,4},{19,16},{16,4},{19,4},{21,8},{21,4},{23,4},{21,4},{19,4},{16,4},{19,4},{14,24},
{23,4},{26,4},{26,16},{26,4},{28,4},{26,4},{23,24},{21,4},{23,4},{21,8},{21,4},{23,4},{21,4},{19,4},{16,4},{16,2},{19,2},{19,24},{0,20},
{26,4},{26,4},{28,4},{31,4},{30,4},{30,4},{28,4},{23,4},{21,4},{21,4},{23,16},{0,4},{23,4},{23,4},{26,4},{28,8},{28,12},{16,4},{23,4},{21,4},
{21,24},{23,4},{26,4},{26,4},{23,4},{26,8},{0,4},{31,8},{30,4},{28,4},{30,4},{23,8},{0,4},{28,4},{28,4},{30,4},{28,4},{26,4},{23,4},{21,8},{23,4},{21,4},{23,4},{26,16},
{0xFF,0xFF}};

uchar code music2[][2]={{0,4},          //生日快乐
{17,6},{17,2},{19,8},{17,8},{22,8},{21,16},
{17,6},{17,2},{19,8},{17,8},{24,8},{22,16},{17,6},{17,2},{29,8},{26,8},{22,8},{21,8},{19,8},{27,6},{27,2},{26,8},{22,8},{24,8},{22,16},
{0xFF,0xFF}};

uchar code music3[][2]={{0,4},         //爱情买卖
{22,4},{22,4},{17,4},{15,4},{15,4},{17,12},
{15,4},{15,2},{17,2},{15,4},{13,4},{13,4},{15,12},{0,4},
{20,4},{20,4},{20,4},{17,4},{20,4},{20,4},{20,4},{17,4},
{22,4},{17,4},{17,4},{15,4},{15,4},{17,12},
{22,4},{22,4},{17,4},{15,4},{15,4},{17,12},
{15,4},{15,2},{17,2},{15,4},{13,4},{13,4},{15,12},
{20,4},{20,4},{20,2},{17,2},{17,4},{20,4},{20,4},{20,2},{17,2},{17,2},{17,2},
{24,4},{20,4},{20,2},{17,2},{17,4},{20,4},{22,12},
{17,4},{22,4},{25,4},{25,4},{17,4},{22,4},{25,8},
{24,4},{22,2},{24,2},{22,4},{20,4},{15,4},{17,12},
{15,4},{15,4},{15,4},{10,4},{15,4},{17,4},{20,8},
{17,4},{24,4},{24,4},{20,4},{15,4},{17,12},
{17,4},{22,4},{25,4},{25,4},{17,4},{22,4},{25,8},
{29,4},{27,2},{29,2},{27,4},{25,4},{25,4},{27,12},
{29,4},{29,2},{27,4},{25,4},{27,6},{27,2},{25,4},{24,4},
{20,4},{20,2},{17,2},{20,4},{20,2},{22,2},{22,16},
{0xFF,0xFF}};
void delay(uchar p)
{
    uchar i,j;
    for(;p>0;p--)
    for(i=181;i>0;i--)
    for(j=181;j>0;j--);
}

void pause()
{
    uchar i,j;
    for(i=150;i>0;i--)
    for(j=150;j>0;j--);
}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uint i,j;
        for(i=0;i
                for(j=0;j<120;j++);
}

/******************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static uchar key_new = 0, key_l;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1 = 0x0f;
        if((P1 & 0x0f) != 0x0f)                //按键按下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1 & 0x0f) != 0x0f)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key_l = (P1 | 0x0f);   //矩阵键盘扫描
                        P1 = key_l;
                        switch(P1)
                        {
                                case 0xee:  key_can = 0; m = 8;        TR0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打开定时器
                                case 0xde:  key_can = 1; m = 9;        TR0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be:  key_can = 2; m = 10;        TR0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7e:  key_can = 3; m = 11;        TR0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ed:  key_can = 4; m = 12;        TR0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dd:  key_can = 5; m = 13;        TR0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bd:  key_can = 6; m = 14;        TR0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7d:  key_can = 7; m = 15;        TR0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eb:  key_can = 8; m = 16;        TR0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db:  key_can = 9; m = 17;        TR0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bb:  key_can = 10; m = 18;        TR0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7b:  key_can = 11; m = 19;        TR0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e7:  key_can = 12; m = 20;        TR0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d7:  key_can = 13; m = 21;        TR0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b7:  key_can = 14; m = 22;        TR0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77:  key_can = 15; m = 23;        TR0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
                        P0 = smg_du[key_can];          //显示
                        while(P1 != 0x0f)
                                   P1 = 0x0f;
                        TR0 = 0;              //关闭定时器
                }
        }
        else                   //按键松开

                P0 = 0xdf;          //显示小数点
                key_new = 1;
        }

/*********************歌曲播放*********************/
        K1=1 ;
        if(K1==0)

                delay_1ms(10);         //按键去抖动
                if(K1==0)
                {
                        num=8;
//                        P1=smg_du[num];//使数码管显示该音调的字符
                        flag_en ++;
                        flag_i = 0;
                        if(flag_en > 3)

                                flag_en = 0;
                                TR0 = 0;
                        }
                        while(!K1)
                        {
                        }//使蜂鸣器发出相应频率的声音;

        }
}

/******************主程序**********************/
void main()
{                                                                                                    5*++++++++++++++++
0=P3=P2=P1=0xff;

        TMOD=0x01;  EA=1; ET0=1;    //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1)
        {
                P0 = 0xdf;          //显示小数点
                key();          //按键程序
                if(flag_en == 1)         //爱情买卖

                        m=music1[flag_i][0];n=music1[flag_i][1];            //放歌
                        P0 = smg_du[m % 16];          //显示
                        if(m==0x00)
                        {
                                TR0=0;
                                beep = 1;
                                delay(n);
                                flag_i++;
                        }
                        else if(m==0xFF)                                 //放歌结束

                                TR0=0;beep = 1;delay(30);flag_i=0;flag_en = 0;}
                        else if(m==music1[flag_i+1][0])
                                {TR0=1;delay(n);TR0=0;beep = 1;pause();flag_i++; }
                        else
                                {TR0=1;delay(n);flag_i++;}
                }
                else
                        beep = 1 ;

                if(flag_en == 2)         //生日歌
                {
                        m=music2[flag_i][0];n=music2[flag_i][1];            //放歌
                        P0 = smg_du[m % 16];          //显示
                        if(m==0x00)

                                TR0=0;
                                beep = 1;
                                delay(n);
                                flag_i++;
                        }
                        else if(m==0xFF)                                 //放歌结束
                        {
                                TR0=0;beep = 1;delay(30);flag_i=0;flag_en = 0;}
                        else if(m==music2[flag_i+1][0])
                                {TR0=1;delay(n);TR0=0;beep = 1;pause();flag_i++
                        else
                                {TR0=1;delay(n);flag_i++;}

                else
                        beep = 1 ;

                if(flag_en == 3)         //新年好

                        m=music3[flag_i][0];n=music3[flag_i][1];            //放歌
                        P0 = smg_du[m % 16];          //显示
                        if(m==0x00)

                                TR0=0;
                                beep = 1;
                                delay(n);
                                flag_i++;
                        }
                        else if(m==0xFF)                                 //放歌结束
                        {
                                TR0=0;beep = 1;delay(30);flag_i=0;flag_en = 0;}
                        else if(m==music3[flag_i+1][0])
                                {TR0=1;delay(n);TR0=0;beep = 1;pause();flag_i++; }
                        else
                                {TR0=1;delay(n);flag_i++;}
                }
                else
                        beep = 1 ;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beep=!beep;
        TH0=T[m][0];
        TL0=T[m][1];
}

网友:
先看明白那句话是什么错误,然后跳到相应的行,基本你就明白了

网友A:
主程序第一行的5*++++++++++++++++是什么鬼,把它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程序第一行的5*++++++++++++++++是什么鬼,把它删了。

应该是不小心按上的吧,谁会搞这么多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