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全选同种尺寸的字符

楼主(2023-03-15):
    刚刚接触allegro,请教各位大神,如何把同种尺寸的字符全部选中进行更改

楼主:
    软件版本是17.2

网友A:
    直接到Text Setup里面改对应text Block的尺寸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到Text Setup里面改对应text Block的尺寸大小

    这里不是设置有几种类型的字体,以及这些字体尺寸的吗如果想改字体尺寸,比如器件标号,是不是要通过change选字体号再去点击要改的字符,一个一个点太麻烦,所以想全选中整体改,但是我怎么全部选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到Text Setup里面改对应text Block的尺寸大小

谢谢版主,我找到方法了,直接框选就改掉了,惭愧

网友:
    设置里面的change,全框选成一种Text n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