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变负载的恒流源设计

楼主(2023-03-15):
大佬们指点一下,要做一个电路要求 :【 输出负载可变,电流恒定(10mA),输出功率可达到100W的电路 】  谁能指点一下,什么思路合适呢

网友:
    10ma-100W 电压10000V,你先看看耐压值有没有这么高的器件吧

网友:
    电压要到1wV。。。

网友:
    输出电流10mA,最大输出确要100W,你算下你此时的电压得多大,,,100/0.01

网友:
    奇葩设计,10MA,100w,你算一下电压恒流升压的方案我们是有但你这个无法满足

网友:
    奇葩设计,你仔细想想你的要求合理不???????

网友:
    X射线系统常规操作 40-150kV mA可调恒流

网友(2023-05-24):
    这个升压不现实,应用在什么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