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 ARM 芯片是不是直接安装上去就可以直接下载程序工作了了吗

楼主(2023-03-15):
请问各位高手.新买的 ARM 芯片是不是直接安装上去就可以直接下载程序工作了了吗, 还需要有什么别的设置吗.

网友:
LPC2000 系列有片内 FLASH 的都可以直接 ISP,不过要保证硬件正常。

网友:
是英国Acorn有限公司设计的低功耗成本的第一款RISC微处理器。全称为Advanced RISC Mach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