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的增益从何而来

楼主(2023-03-15):
根据能量守恒,单看天线没增益吧。
平常说的增益是相对于理想电源天线的比值。
那么。在传输模型中为何是发送和接受都有增益,难道不是指的天线?那是什么

网友:
    接收天线很重要,传输的增益由功率决定。

网友:
    这个功率是不是由接天线的放大器而来?

网友:
    天线发射接收都是相等的,增益只是一个衡量天线性能的参数。

网友:
    增益是天线的一个本征量,它不随输入功率的变化而变化。
    建议LZ看看约翰克劳斯的天线资料,里面内容很全。

网友:
    天线本身是一个无源器件,本身是不太可能产生功率增益的。
    但是,天线通过设计可以有方向性,可以在一个方向上产生较大的辐射,和全向天线比较,就像功率增益一样。
定义相同功率下,方向天线与全向天线 在天线最大辐射方向上的辐射功率与全向天线辐射功率比值为天线增益。而且,天线本身是是有损耗的。实际计算天线增益需要减去天线损耗,才是实际的天线增益。
    天线具有互逆性,辐射和接收是一致的。
一个计算6db增益的天线,其使用增益也就4db-5.Xdb而已

网友:
天线增益指的是天线在某一个方向上的增益,是相比于全向天线来说的。

网友:
    公众号《看图说RF》第49篇原创文章《049_天线增益概念》。

网友(2023-04-18):
    学习到了,楼上几位解释的很形象

网友:
    感觉你理解的增益是天线效率,增益是指某个方向,看dBi的定义就知道了,
    根据能量守恒,增益确实没有1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