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新手求教,Sigrity仿真PDN阻抗时候能不能在power si增加电容

楼主(2023-03-16):
如题,Sigrity仿真PDN阻抗时候能不能在power si增加电容,就不用重复更改导入PCB,还重新设置仿真参数

网友A:
    当然可以了,增加以后手动Link到想要连接的过孔或焊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了,增加以后手动Link到想要连接的过孔或焊盘上

    具体怎么加,大佬说一下

网友:
    参考电巢学堂《信号完整性仿真实训营》课时 152 : 添加电容优化CPU处的电源阻抗:https://edu.eda365.com/course/88/task/2555/show.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