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制电源模块

楼主(2023-03-16):
    自制一个电源模块,想要比较细的引出脚,该怎么做?* B8 ]4 L% e3 B. o

网友:
    一种电源模块,包括外壳,所述外壳内设置有蓄电池和控制器,所述外壳一面设置有输出触点组,所述输出触点组包括蓄电池负极接点、输出受控总线和不同电压组的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