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 232 还有can这种线需不需要使用差分布线规则

楼主(2023-03-16):
像485 232 还有can这种线需不需要使用差分布线规则

网友:
要用到差分等长线吧

网友:
不涉及差分线的,是不需要设置差分布线规则,如果设置差分线,麻烦查阅datasheet 规定阻抗是多少?

网友:
自己去看技术协议

网友:
根据阻抗,叠层计算出需要的差分线走线线宽线距。一般485,232,CAN设置普通走线或者50ohm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