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模拟出麦克风信号

楼主(2023-03-16):
有一个模块,可以外界驻极体麦克风,引脚为MIC+和MIC-,这应该是需要差分信号输入。 请问一下,我用esp32c3下载的wav文件,解析出了PCM数据,怎么能把信号送入这两个脚。想过用DAC的方法,不知道有什么芯片或模块能实现这个功能。求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用一个codec就行,数字音频IIS=>DAC输出,(前端的esp32c3把PCM直接用IIS推出去)(codec的DAC输出就接到你这个MIC脚就行),注意控制幅度;
搜关键词“IIS数模转换”试试

网友:
wav文件,是不是应该先转换成头文件里的数据,再用这些数据发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