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复位和异步复位的区别?

楼主(2023-03-16):
同步复位和异步复位的区别?

网友:
同步复位只有在时钟沿到来时复位信号才起作用,则复位信号持续的时间应该超过一个时钟周期才能保证系统复位。
异步复位只要有复位信号系统马上复位,因此异步复位抗干扰能力差,有些噪声也能使系统复位,因此有时候显得不够稳定,要想设计一个好的复位最好使用异步复位同步释放。

网友:
同步复位的优点:一般能够确保电路是百分之百同步的。确保复位只发生在有效时钟沿,可以作为过滤掉毛刺的手段。
异步复位优点:异步复位信号识别方便,而且可以很方便的使用全局复位。由于大多数的厂商目标库内的触发器都有异步复位端口,可以节约逻辑资源。

网友:
由于大多数的厂商目标库内的触发器都只有异步复位端口,采用同步复位会耗费较多的逻辑资源。
异步复位同步释放:
使用异步复位同步释放就可以消除上述缺点。所谓异步复位,同步释放就是在复位信号到来的时候不受时钟信号的同步,而是在复位信号释放的时候受到时钟信号的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