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反馈不对,怎么办?

楼主(2023-03-16):
电源反馈不对,怎么办,我用了一个LM2901D 做次级反馈电路,怎么都不对,正负脚电压都不一致,怎么回事?

网友:
你这怎么会对了,你用的LM2904是一个比较器,不是运算放大器,你可以改成LM244,跳线飞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
比较IC不能做运放,但运放能做比较器!

网友:
两个电源上分别正向串接二极管,都可以充电。具体是那个回路在充电取决于电压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