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s的流水灯,现象为啥会这么快?

楼主(2023-03-16):
1s的流水灯,现象为啥会这么快(是1s的流水灯,设置标志位flag=0;之后速度会特别快,为什么会这样?)
#include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sfr P4=0xc0;
sfr P1M1=0x91;
sfr P1M0=0X92;
sfr P4M1=0XB3;
sfr P4M0=0XB4;
sfr P2M1=0X95;
sfr P2M0=0X96;
***it led7=P2^0;
***it led9=P2^1;
***it led4=P2^2;
u8 flag=0;
void delay()

u8 i=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T0=1;
 while(i<20)

  if(TF0==1)

   TF0=0;
   i++;

 }
}
void main()

IT1=1;
EX1=1;
 EA=1;
while(1)
{
     while(flag)
    {
  led7=0;
  delay();
ed7=1;
ed9=0;
  delay();
  led9=1;
  led4=0;
elay();
  led4=1;
    }
 }
}
void it1() interrupt 2
{
 TR0=1;
 flag=1;
}

网友:
延时不是这么写的。。。

网友:
实际上是没有你这么写延时的,我也不知道你是在哪里参考过来的

网友:
说实话如果不是必须要用定时器的话还是软件延时方便而且好理解,精准度只要参数调的好不会比定时器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