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K7325T 烧写问题

楼主(2023-03-16):
1.两张板卡,每张板卡两块FPGA,配置完全相同,一块FPGA好着,一块不行

2.烧写.bit文件,有的可以烧进去,有的不行
3.固话flash也不行
4.错误提示,labtools 27-3165

各位大佬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使用IMPACT烧写FPGA外挂的BPI的flash后,发现烧完之后DONE信号一直没有拉高,烧写失败,重新上电之后,电流会冲上加载比特流是的电流,但是又下去了,说明程序没能加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