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当选择PCB与外壳接地的点的原则是什么?

楼主(2023-03-16):
适当选择PCB与外壳接地的点的原则是什么?6 {0 L8 s  [7 x1 P- E

网友:
选择PCB与外壳接地点选择的原则是利用chassis ground提供低阻抗的路径给回流电流(returning current)及控制此回流电流的路径。

网友:
通常在高频器件或时钟产生器附近可以借固定用的螺丝将PCB的地层与chassis ground做连接,以尽量缩小整个电流回路面积,也就减少电磁辐射。

网友(2023-04-18):
    就近回路最短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