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改孔内径到shape距离

楼主(2023-03-16):
    如图所示:一个孔径为12X6的孔,只有表底层有孔环,内层均无。现将外层Via到Shape的距离设为10mil,想讲外层和内层到shape距离保持一致,请问如何将内层也设为10?(保持内层孔径为6,到shape距离由12改为10mil)

网友A:
    1-9 ?什么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 ?什么板子?

    HDI,任意阶?

网友(点评):
應該是. (貴)

网友(2023-05-09):
    去CM更新rule

网友:
    Spacing规则里面Shape To Hole 设置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