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led流星灯(水滴效果)

楼主(2023-03-16):
各位大神,我最近想做一个基于单片机PWM功能的流星灯(水滴效果),可是看了一些资料,按着书上的程序做了一边还是不行。那灯亮度压根儿就没变,,,求正解啊。。。。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t PWM=P0^1;
void delay(uchar i)
{
        uchar j;
        for(;i>0;i--)

                for(j=29;j>0;j--)
                _nop_();
                _nop_();

}
void PWMout(uchar q)

        PWM=1;
        delay(q);
        PWM=0;
        delay(10-q);
}
void main()
{
        while(1)
        {

                PWMout(0);
                PWMout(1);
                PWMout(2);
                PWMout(3);
                PWMout(4);
                PWMout(5);
                PWMout(6);
                PWMout(7);
                PWMout(8);
                PWMout(9);
                PWMout(10);

}

网友:
#include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t LED0=P1^0;// 用***it 关键字 定义 LED到P1.0端口,LED是自己任意定义且容易记忆的符号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函数声明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int CYCLE=600,PWM_LOW=0;//定义周期并赋值
while (1)         //主循环

LED0=1;
Delay(60000);        //特意加延时,可以看到熄灭的过程
for(PWM_LOW=1WM_LOW //电平时间,这个循环中低电平时长从1累加到CYCLE(周期)的值,即600次

                   LED0=0;        //点亮LED
                   Delay(PWM_LOW);//延时长度,600次循环中从1加至599
                   LED0=1;        //熄灭LED
              Delay(CYCLE-PWM_LOW);//延时长度,600次循环中从599减至1

   }
LED0=0;
for(PWM_LOW=CYCLE-1WM_LOW>0WM_LOW--){ //与逐渐变亮相反的过程

                   LED0=0;
                   Delay(PWM_LOW);
                   LED0=1;
              Delay(CYCLE-PWM_LOW);

   }
                     //主循环中添加其他需要一直工作的程序

}
/*------------------------------------------------
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int t,无返回值
unsigned int 是定义无符号整形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65535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网友:
用数码管显示,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